叉车发动机与普通运输汽车发动机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12-17):
叉车发动机低转速、高扭矩,但这还不能说明它与汽车发动机的区别,能从内燃机原理上解释吗。叉车发动机与汽车发动机的区别在哪。内燃机原理上解释。 补充:能根据叉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回答吗,跟汽车的区别。 为什么选这台发动机可以用于叉车,不能用于汽车。

能详细一点吗?
很感谢。

网友:
车机和工程机是有本质区别的,车机的工作曲线与工程机的曲线也完全不同,
车机强调速度,对中高速有要求,对扭矩是在特定范围段有要求,低速扭矩用换档解决,
工程机对扭矩要求严格,比如大泵站用的工程机,世界只有几个牌子可以用,其他都不行,

原理上解释就更加简单,燃烧室的设计完全不同,这个你可以看各个著名实验室的曲线,在结构上,活塞设计也不一样,
为什么只能用于叉车,因为它不适合跑速度,你看一下各种随车机,都是先考虑跑,再考虑工程用途, 只有短途的铲车等,是选工程机,短途跑公路的,

网友:
大部分叉车发动机相比汽车发动机,缸数少,缸径大,与农用车发动机相当。
比方4113就与6102动力相当。
汽车发动机能用在叉车上,不用的原因是汽车用发动机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