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密封管螺纹的未注精度等级---请教

楼主(2009-12-17):
大家好!
对于英制非密封外管螺纹的中径有2个精度等级,A级和B级。前者和后者上偏差相同为“0”,下偏差B级较A级宽一倍左右。
问题是如果图面没有标明等级情况下,加工时应该如何选取。
还是按原则取较松的B级?
请各位高手赐教,并说明出处。

网友:
英制非密封内管螺纹的中径只有一个等级,外螺纹有两个等级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没有具体标明的情况应该是两个等级都能用,当然选B。
美国机械手册都没有相关说法,可能要翻英国资料。

楼主(2010-07-19):
好久没来社区,多谢中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