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调质后,影响使用吗?

楼主(2009-12-17):
材质40cr,调质后hrc22~28, 螺纹M14*1.5

使用要求不高,通规过就行,或者螺母好拧就行。。。

网友:
那就调质后加工

网友:
热处理后肯定存在变形,可以像楼上说的,调质后在加工螺纹。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
过通规不好说

纯个人意见

网友:
最好是调质后加工,加工后调质可能会产生裂纹

网友:
同意楼上调质后加工的意见,不过如果材料去除率太高的话可能调质成本会高些,加工后调质也可以,只是牙中径制程中要做控制不要做到公差上限就行

网友:
为什么不调质后加工?

网友:
先调质再加工,硬度不高的

楼主:
螺纹我是用滚丝机滚的,

如果车好底径,再去调质,然后回来直接滚丝,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应该这样干

网友:
如果工件不长的话,先加工后调质也没事,我就这么做过,止规还能止住。没事的。

网友:
车好调制,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用滚丝机滚比较好,有高强度

网友:
这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正常工艺当然是调质后再挑牙!还是细牙,快得很!

网友:
尺寸控制下差,没问题的。

网友:
那为什么不调质后加工呢

网友:
直接用调制钢加工不就完了么

网友:
先调质,后加工。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车好再调质的,如果不是特别细的螺纹,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2010-01-21):
不影响使用!
加工是在公差取舍上注意下就行!!

网友:
都是先调质再加工。加工后再调质会影响使用。

网友(2012-04-22):
引用 楼主:
螺纹我是用滚丝机滚的,

如果车好底径,再去调质,然后回来直接滚丝,问题应该不大吧?

调质后,还滚的动不啊?调质硬度多少? 求解··

网友:
调质在加工,应该没事。。。

网友:
调质后再加工,M14X1.5螺纹没必要在调质前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