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动臂优先”功能失效的原因和排除

楼主(2009-12-17):
液压挖掘机的主要作业工况是挖掘和装车。对这两 种工况,动臂的起升速度是决定工作循环时间的主要因 素,动臂起升速度越快,循环时间就越短,机器的工作效 率也就越高。为提高动臂的起升速度,卡特彼勒界OB系 列挖掘机除了将动臂起升、斗杆外伸和斗杆内收动作设 计由双泵合流完成外,还通过电控方式在机器联合动作 需要动臂快速起升时取消斗杆内收的合流功能,进一步 加快动臂起升的速度。对动臂的这种控制方式称为“动臂 优先”模式。 “动臂优先”原理和实现的条件 挖掘机在进行装车或开沟作业时,动臂起升和斗杆 内收一般是同时进行的,由于动臂和斗杆都具有双泵合 流功能,两泵会同时向动臂缸和斗杆缸供油,在发动机功 率允许的条件下,哪个动作需要的油量多,就给它多供一 些油;而在动臂快速起升时,发动机接近满负荷,此时若 想动臂起升更快一些,就不得不减少向斗杆缸的供油量, 即“动臂优先”工作模式。但“动臂优先”工作模式,并不是 动臂一直工作于“优先状态”,只是在需要动臂快速起升 时,才让动臂处于“优先状态”。 “动臂优先”的液压原。见附图。当动臂起升时,来自 动臂起升先导控制阀的先导油使动臂控制阀2动作,将上主泵11的油导向动臂缸大腔;当先导油油压大于2250kPa时,动臂合流阀4动,将下主泵12的油也导 向动臂缸大腔,此时动臂缸处于双泵合流供油状态,使动臂快速上升。 在控制系统方面,按下“动臂优先”按钮,当动臂起升 先导油油压大于 2646±196 kPa后,装于先导油管路上 的动臂优先压力开关6闭合,电脑收到闭合的信号后,使 精细控制电磁阀9得电,使斗杆合流阀3的先导控制油 路接通系统的回油路,此时斗杆合流阅处于中位。这样, 在动臂快速起升过程中即使内收斗杆,也能保证动臂快 速升起。 “动臂优先”功能失效的原因和排除方法 “动臂优先”功能失效的症状一般表现为动臂起升速度变慢,而此时机器的其他动作尚属止常。 1由此表明液压系统中的公共部分没有问题,故障原 11因可缩小在动臂缸的液压主系统、先导控制部分以及“动臂优先”的电控部分。
  1 动臂缸液压主系统和先导控制部分
  (1)动臂起升先导控制阀工作不良,不能将先导油准确地送到动臂控制阀与动臂合流阀。 可通过测量先导油路的油压断定;缓慢操作先导手柄时,先导挖掘阀的输出油压应能连续地在294—3727kPa之间变化。如果不能,应拆检动臂起升先导挖掘阀,检查其元件有无磨损、损坏或卡死,并应检查计量弹簧是否符合要求。
  (2)动臂控制阀与其合流阀工作不良 检查阀芯运动有无发卡现象,阀芯、对中弹簧及固定件有无问题,必要时进行修理、更换。
  (3)动臂缸内漏严重 可通过流量测试进行准确的诊断,或直接拆开缸检查,必要时更换有关零件。
  (4)动臂缸油路压力安全阀有问题 用压力表测安全阀的调定压力值,如不在36800±1470kPa的范围内,应予以调整或更换。
  (5)动臂防降阀有问题 检查阅芯有无发卡、损坏现象,必要时进行修理或更换。
  (6)操作不当 如果在动臂快速起升的同时又快速收斗杆,此时斗 杆控制先导油会将动臂合流阀阀芯推向中立位置,从而 使动臂缸处于单泵供油状态。
  2.“动臂优先”的电控部分
  (1)监控板有问题 按下监控板上的“动臂优先”按钮,确认“动臂优先” 指示灯是否已亮。如指示灯不亮或不能稳定,应更换监控 板。
  (2)压力开关不能向电脑发出正确的信号 利用电脑可显示出部分开关元件工作状态的功能, 从而对开关进行检查,也可用万用表检查压力开关与电 脑之间的线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以及开关本身有 无问题,若有问题应予以排除。如将万用表和压力表配合 使用,就可对压力开关进行精确判断,压力开关的闭合压 力应为2 646±196 kPa,回复压力为 2156±196 kPa。
  (3)精细控制电磁阀9动作不正常 ①检查电磁阀电路。起动发动机,选择“动臂优先”工 作模式,动臂控制手柄处于中位时,电磁阀失电;将手柄 拉到动臂全速起升位置时,电磁闹得电。如果测试的结果 相反,表明电脑有问题,应更换电脑;如果始终没电,表明 电磁闹与电脑之间的电路断路或接地;如果始终有电,表 明电路与电源短接。可采用万用表找出短路或断路的原 因,并予以排除。 ②检查电磁阀。用压力表检查电磁阀的输出压力,即 将斗杯保持内收状态,全速起升动臂,此时电磁阀的输出 油压力应大于 3727 kPa;当动臂手柄处于中位时,电磁阀输出油压应小于294kPa(即液压系统回油压力)。如 果不符,应检查电磁阀阀芯是否卡住或磨损,电磁线圈是 否符合要求。
  (4)行走速度电磁阀10动作不正常 此阀的作用是控制行走马达快、慢状态的。失电时, 行走马达处于低速状态;得电后,马达处于高速状态。但 其得电后所输出的压力油会同时推动动臂合流阀的限位阀芯1,使动臂合流阀处于中立位置,动臂双泵合流功能 的作用即消失。在“夯实”模式时,电脑也向它加电,以减 慢动臂的动作。所以,在“动臂优先”状态下,行走速度电 磁阀应没电。可比照检查精细控制电磁阀的方法,对行走 速度电磁阀进行检查和故障排除。 由于导致“动臂优先”功能失效的因素较多,排除故 障时要认真地对有关部位进行检测,因电路检查相对来 说较简单、方便,所以应先从电路方面人手。

网友:
很有用的东东,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