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合金(ZL102)怎么选择刀具加工?

楼主(2009-12-18):
铸铝合金(ZL102)怎么选择钻头和丝锥加工啊?钻头和丝锥用什么材料什么形状的?还有加工这个铸铝用什么铣刀好?价格方面不能太贵,有这方面经验和产品的大虾们可以指点一下不?

网友:
铝合金刀具前角需要大一点,刀具容屑槽也要求大一点,各个品牌都有专用加工铝的刀具,直接选用就行了,一般比加工钢件的要便宜

网友:
怎么选择钻头和丝锥这个要看图纸具体要求了。
一般钻头都是硬质合金(不加涂层)最好是选用螺旋钻头。
丝锥都是高速刚材料,形状直糟或螺旋都行。
铣刀当然是金刚石刀片加工质量,效率好。不过贵。
还有用普通铣刀,要不选用刃面多的刀片加工,一个刀片刃多的有12个面可以用或8个。最好选的铣刀可以调整刀片高度,能保证刀片的粗糙度

网友:
铝合金是最容易加工的材料;
楼主问的问题太过笼统了,不好回答。

楼主:
Z102不好加工呢,含硅量12%吧,刀具容易钝,容易钝也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