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振动去应力好用吗?

楼主(2009-12-18):
我们生产加工焊接件,工件比较大,需要的退火炉也比较大,限制了工厂的发展,听说振动去应力技术可以解决问题,想请教使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振动去除应力是工程上经常用到的方法,但不彻底。

楼主:
有那个单位用的比较好的,请介绍一下情况。

网友:
振动去除应力大概能达到退火的35%的效果。

网友(2010-01-18):
还不错的,一般都是这样除应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