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加工铝棒有夹伤!---请教

楼主(2009-12-18):
现在加工D8 长300的铝棒,用仪表车加工,套筒会夹伤铝棒,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建议呢?目前我们用电木做筒夹,但是寿命不够。

请各位高手建议,谢谢!

网友:
夹的地方用铜片垫上

网友:
弹性夹头,就像铣床上的

网友:
是的,夹头上想想办法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
夹头的所有棱角(开缝处,端面园)倒0.5左右的圆角

网友:
夹头内加1开口弹性套,调节好夹头压力。

网友:
用尼龙做夹头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现在我们也大致知道方向,就是选用软的材料做筒夹,去掉锐边,问题是那种材料最合适?铜的话会在表面留下迹,尼龙加工时间一长就会软化并且失效。用弹性夹头的话恐怕不是很现实,因为是仪表车床,结构是在是简单,千把块钱一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