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加工完后不会变形?材料: W6Mo5Cr4V2

楼主(2009-12-18):
材料: W6Mo5Cr4V2
请问各位高手
怎么做才能保证工件不变形,保证稳定性?
求工艺和加工方法

网友:
这个东东细长件,热处理肯定报废。个人认为加工完后先滚压矫形,再线割,再矫形。

网友:
粗车-调质-半精车-高频淬火-时效-无心磨-线切割-矫形

楼主:
跟楼上想的差不多,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还有变形,不稳定

网友:
<马氏体分级悴火,工件加热奥氏体化后,浸入温度稍高于或稍低于 Ms 点的盐浴或碱浴中,保持适当时间,在工件整体达到冷却介质温度后取出,空冷。马氏体分级淬火能够减小工件中的热应力,并缓和相变时产生的组织应力,减少淬火变形。马氏体分级淬火适用于尺寸比较小、形状复杂的工件的淬火。>

我在www.rclbbs.com帮你问的,别人给的回答,你可以参照一下,感觉那个论坛比较专业,你可以去看一下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楼主直线度做到了多少?

网友:
热处理时采用夹具定位 定型
竖着放置炉中

网友:
热处理时要做专用工装,工件要竖放,可以考虑用真空炉。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但一直不稳定,与热处理有很大关系,很麻烦

网友:
热处理时要做专用工装,工件要竖放,可以考虑用真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