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加工内孔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9-12-18):
我在车加工20钢材料内孔时(孔径为Φ15MM深20MM有倒角面)粗糙度为1.6  ,现在用的是型号为CCMT060202GK的刀片,但是刀片磨损很快,大概40个后粗糙度就不行了。20#钢车加工,用什么刀片最好?切削参数如何确定?

谢谢!
图纸

网友:
换CBN刀片试一下

网友:
20号钢比较软;
你用的刀片是什么材质的?
刀片的磨损形式是哪种,后刀片正常磨损吗?
可以考虑耐磨性更好的硬质合金刀片材质。

楼主:
20号钢比较软;
你用的刀片是什么材质的?
刀片的磨损形式是哪种,后刀片正常磨损吗?
可以考虑耐磨性更好的硬质合金刀片材质。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硬质合金的刀片

楼主:
换CBN刀片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请问CBN是什么刀片?能说的详细点吗?最好是带上切削参数,我的工件平均切削余量是0.5mm

网友:
CBN刀片不能用的!!!!!

网友:
CBN就大的特点就是高耐磨性,粗糙度好,耐高温。
楼上的?为什么不能用CBN?
我说的只是个人认为,高手知道的还望请教

网友:
首先是刀片的断屑槽剪切功能要好,然后背吃刀量不能小于0.4mm,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增大刀后角

网友:
CBN刀片只适合加工硬度较高的材料

网友:
使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性价比高

网友:
你用ccmt060204gk pr930
或ccgt060204l-fs pr930的试试看
cbn刀片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
ccmt060204pf1515  试一试,切削速度100-140米,进给约0.12-0.18。估计能做100-150件,具体要看设备和装夹刚性。

楼主:
使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性价比高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的什么涂层,PVD还是金刚石涂层?

楼主:
有没有什么刀片能一次加工1000件以上不用换刀的?而且加工效率要高

网友:
20号钢比较软;
你用的刀片是什么材质的?
刀片的磨损形式是哪种,后刀片正常磨损吗?
可以考虑耐磨性更好的硬质合金刀片材质。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有很好地回答我所提的问题啊。
我问的刀片材质,是具体的硬质合金的牌号;
刀片的磨损形式常见的有8种,我想知道是哪一种,如果你不懂的话,可以先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我在刀具版块里发过的;
你把情况说清楚了,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网友:
CBN 的刀片就不能用了,因为CBN刀片是不带前角的,加工软材料没有效果,CBN主要是针对一些淬硬钢,铸铁的加工。你可以选择AL2O3的涂层刀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用语言描述不是很形象,所以我拍了两个照片,望多多指教 刀片000.rar (21.48 KB, 下载次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