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压力机,难寻之小模具!

楼主(2009-12-18):
我有台温岭产手动压力机,用了1年压头坏了,直接致电厂家拒不能提供模具,电话被挂断。在当地市场找了3天也没找到。这个东西要到哪里去买? 价格可能不便宜...

网友:
楼主自己做就是了,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2010-05-05):
就是,不是所有的设备备件都要厂家提供的好,其实自己做的有可能比原厂的还好。特别是这种服务意识这么差的工厂,能做出什么好产品

网友(2010-08-07):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做个好的

网友:
我们单位这种小型手动、气动及液压的冲孔设备有不少,其中部分是进口的,也发生过几起冲头损坏的,查资料确定材料、热处理工艺,自己测量,外委加工,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LZ好本事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

网友:
让模具厂家做就是了。。

网友:
模具厂家可以解决的。价钱要看模具形状,几何参数,精度。

网友:
这什么厂家啊  还有这样做的 售后太差了

网友(2013-10-01):
应该是可以自己做的。不一定什么都要找厂家买的。

网友:
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