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09-12-18):
请问诸位楼主,液压站循环泵出口的单向阀的打开压力,回油路的打开压力,一般是都是多少。这种单向阀流量如何考虑?

网友:
这种属于避免液压冲击的设计,在回油路上建立一定背压,大小按照设计油路的压力大小按经验之取。

网友:
同意以上说法。背压能保证执行部件的运行平稳,在回油口加个调速阀,根据要求或实际情况试调几次就行了。出油口单向阀流量比系统所需流量稍大即可,打开压力应该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