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示零件图画出毛坯图,工艺和夹具---请教

楼主(2009-12-18):
首先由附件所示零件图画出毛坯图,再确定加工工艺路线及工艺规程并编制工艺卡片,再选定加工时所需用到的机床及夹具等。

网友:
完整做挺麻烦,给你个工艺路线:铸-划-立铣侧面-卧铣底面及长孔-镗铰40孔-钻攻螺孔
注意铣及镗要用同一个侧面做基准才能保证平行度公差

楼主:
能具体点嘛?还有我不明白“划”是何意。

楼主:
没有人教我啊?

网友:
划就是划线

网友(2010-02-10):
看你有什么样机床才能定工艺,这个零件工艺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