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当前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9-12-18):
再CATIA机械设计中,怎么知道当前工作台是什么模块呢,因为有些模块之间的工具栏功能比较相近,如创成式外形设计与曲线曲面设计;另外,“创成”是指什么意思呢,谢谢解答

网友:
根据下面的图标分辨:

帮助文件中对创成式外形设计的介绍:
The Generative Shape Design workbench allows you to quickly model both simple and complex shapes using wireframe and surface features. It provides a large set of tools for creating and editing shape designs and,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products such as Part Design,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olid-based hybrid modeling.
The feature-based approach offers a productive and intuitive design environment to capture and re-use design methodologies and specifications.
This new application is intended for both the expert and the casual user. Its intuitive interface offers the possibility to produce precision shape designs with very few interactions. The dialog boxes are self explanatory and require practically no methodology, all defining steps being commutative.
As a scalable product, Generative Shape Design can be used with other Version 5 products such as Part Design and FreeStyle Shaper and Optimizer. The widest application portfolio in the industry is also accessible through interoperability with CATIA Solutions Version 4 to enable support of the full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itial concept to product in operation.

网友:
各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图标,而且各模块的工具都不一样,这个你用长了就能熟悉掌握了。创成式设计是指曲面设计

网友:
各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图标,而且各模块的工具都不一样,这个你用长了就能熟悉掌握了。创成式设计是指曲面设计
引用 网友A:
呵呵,熟能生巧!

网友:
鼠标移到图上的这个位置

网友:
鼠标移到图上的这个位置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