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一个注塑机,1500T开模时震动太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8):
一个生产过程中设备问题:

我公司有一个注塑机,1500T开模时震动太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qijincheng 网友好!

还记得中学物理课中有一个著名的“马德堡半球试验”吗?
你的问题与此有关。具体见下。
.
syw  091219---02.29

马德堡半球试验:
1654年德国马德堡市的市长、学者奥托•格里克表演了一个最惊人的试验。他把两个铜质直径三十多厘米的空心半球紧贴在一起,两半球的对口处经过研磨。在贴在一起之前,应用抹布将对口处擦净,并涂上凡士林,两半球接触后,要用力压一下并稍稍左右转动一下。然后打开阀门,并用胶皮管把气嘴跟抽气机相连接,将球内气体抽出后,球外的大气压使两半球合在一起。在半球的两侧各装有一个巨铜环,环上各用八匹马向两侧拉动,结果用了相当大的力却未拉开。
.

楼主:
开门造车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那就是和模腔内的真空有关系了,开模时力较大,只是这个工件不大也没有深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开模力,我在观察一下吧。

网友(2010-07-19):
我以前做过不过不是那么大吨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时我一般调的是压力参数。与那真空关系不大……

楼主:
是,通过调整开模压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
调一下开模一慢的流量,小一点。

网友(2011-12-19):
开模分三段
第一段速度要慢压力要大,第二段速度要快压力要中,第三段速度小要压力小。这些参数要自己去调节。
段是按位置自己去调节。注塑机电脑里面都有的

网友:
开模时开模液压调一下节流阀,不能太快,

网友(2012-01-23):
可能是开模速度压力参数未调整适当,请检查数据的合理性

网友:
要从几个方面找原因:
1、模具本身开合有无问题,安装在1500T注塑机的模具,本身体积庞大,若导向不顺畅,会出现此问题;
2、注塑工艺,注射压力、保压压力设定是否合理,有无过高将模具涨变形?
3、注塑机本身运动有无问题?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知识。。。。。。。。。。

网友(2012-03-05):
液压机在刚开始开模有个高压开模。然后是低压开模。最后是快速开模。高压开模只需要开一点点,基本上看不到模具分开。就要转低压,可能是你的切换位置不对。如果切换位置没有问题,你要检查一下的流量控制阀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十楼答案正解。最大可能模具热涨变形。

网友:
真空的问题吧,检查模具是否有真空空间,就像针筒,你把前面孔堵住了,要拔出来就很难了

网友(2012-04-12):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上面的开模分三段可行

网友:
查看下模具本身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