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攻丝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8):
据说钛合金攻丝加工比较困难,尤其是小孔径盲孔加工。

由于本文主要搞设计,故对具体工艺不是很熟悉,但有一个设计图纸说是加工有点问题。

钛合金用处还是挺多地方的,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加工工艺方面应该有不少的经验,

不知道版上是否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下经验方法,比如加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方面?

用的材料是TB2。

另外,TC4和TB2这两种典型钛合金材料具体的加工性能方面有多大差异呢?

网友:
  钛合金强度高、硬度大,所以要求加工设备功率大,模具、刀具应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切削加工时,切屑与前刀面接触面积小,刀尖应力大。与45钢相比,钛合金的切削力虽然只有其2/3—3/4,可是切屑与前刀面的接触面积却更小(只有45钢的1/2—2/3),所以刀具切削刃承受的应力反而更大,刀尖或切削刃容易磨损;钛合金摩擦因数大,而热导率低(分别仅为铁和铝的1/4和1/16);刀具与切屑的接触长度短,切削热积聚于切削刃附近的小面积内而不易散发,这些因素使得钛合金的切削温度很高,造成刀具磨损加快并影响加工质量。由于钛合金弹性模量低,切削加工时工件回弹大,容易造成刀具后刀面磨损的加剧和工件变形;钛合金高温时化学活性很高,容易与空气中的氢、氧等气体杂质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硬化层,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刀具的磨损;钛合金切削加工中,工件材料极易与刀具表面粘结,加上很高的切削温度,所以刀具易于产生扩散磨损和粘结磨损。

网友:
采用螺旋跳牙丝锥,润滑用煤油

网友:
3# ybing 钛合金硬度大?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多数钛合金硬度和45#调质相当。你其他的说法都很正确。钛合金攻丝把刀具后角加大就可以了,虽然刀具的强度会消弱,但是攻丝会很顺利(M20螺纹上实际检验结果)

楼主:
我需要的螺纹在M2~M6的几种规格都有,总共有20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