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高长孔加工速度?

楼主(2009-12-19):
我公司有一零件,材质20CrNiMo,渗碳淬火后硬度HRC550-60,需要磨内孔,内孔尺寸φ28*360,7级精度。刀杆材质W18Cr4V
现在每班磨8个。请问各位如何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试一下内孔滚压刀,这么高的硬度我不知道行不行,你找个滚压刀具公司问一下吧

网友:
减少磨削余量、加强刀杆直径、用金刚石产砂轮。每班磨16个

网友:
同意4#楼的

网友:
关键到刀具啊,找几个牛厂家实地看一下

网友:
现在得液压缸基本都是滚压的,谁还去磨它啊,你的总没有液压缸的精度高吧?可能你的工件硬度太高,具体能不能滚压我就不得而知了,询问一下滚压刀具商吧。

网友:
用刀具切来的更快点哦!IT7精度也不是很高。刀具完全可以切出来的

网友(2010-03-20):
这么高的硬度,肯定不能滚压加工了。

网友:
金刚砂轮,另外选择在砂轮上开槽能提高不少磨削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