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打孔---请教

楼主(2009-12-19):
请教各位达人

不锈钢厚度为1MM,在上面打孔, 孔径为0.2MM
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电火花是可以试一下,机械加工有难度

网友:
要看你 对孔的要求了,可以用电火花也可以用钻头加工,我们是 专业做微小孔的

网友:
直接钻吧,0.1mm的钻头都有,不过得高速钻床

网友:
可以钻 成本低点 但是我没看你的加工工艺 具体点的

网友:
没用过这么小的钻头!!!!!!!!!!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