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GSK928TC 数控车床 X Z向加工尺寸不稳定!

楼主(2009-12-19):
公司有一台盐城GSK928TC 数控车床, X Z向加工尺寸不稳定,少则跑几丝,多则2-3MM,修去修来都找不到毛病。

有那位大侠帮忙!

网友:
找厂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的问题

网友(2010-01-24):
先查机械部分如:轴承、丝杆间隙等,再看看电机驱动,连接线缆等。

网友(2010-04-03):
可能是丝杠、轴承、导轨间隙引起。只好找售后服务处理

网友:
找回收公司,是步进的吗?

网友:
先查机械部分如:轴承、丝杆间隙等,再看看电机驱动,连接线缆等
也没2-3MM好相差的

网友:
还是找厂家吧,让他们系统地查一下。什么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