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冲孔,冲了几个后就会从台阶处拉断!

楼主(2009-12-19):
201不锈钢厚度为5.5MM,冲直径7.5的孔.

我现在孔头是做成台阶的, 材质是SKT11. 但是冲了几个后就会从台阶处拉断!

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
台阶做圆弧过渡,材料最好用DC53,或者高速钢。

网友:
冲头四周增加保护套结构,有效长度尽量做短

网友:
同意2楼的,可以再加个涂层

网友:
台阶处用圆弧过度最好

网友:
冲头可考虑面与轴线成一定夹角,可减小冲头受力,在结合台阶圆弧过渡,寿命即可增加。

网友(2010-01-26):
受益匪浅!!

网友:
不知道你放的间隙是多少

网友:
你应该不会直接是个台阶把
应该有过渡圆弧把
主要还是间隙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