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水压,总是在49000psi就上不去了!

楼主(2009-12-19):
我用的是flow三年前的机器, dynamic切割头。新手技师,不晓得为什么,机器是60000psi的,但是切得时候总是在49000psi就上不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机器开了机以后,如果不马上开泵,过了四五分钟在开,就只有1600psi,必须要重启机器,然后才可以上到正常的50000? 如果机器停在那里超过半个小时,又上不去了,又要重启。
不知各位师兄们有什么见解?
多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水刀头又没有换过?
我认为压力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是增压泵有泄漏导致,另一个是出水流量太大(喷嘴总节流面积大),泵的流量不足
 1# bianbian2000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更换水泵的零件了, 但是我今天先问问FLOW 的维修人员才答复

网友:
按FLOW 的技术人员说, 由于你的机用了3年, 油压系统中可能有配件需要更换, 但是也有可能是泄压阀有问题, 要现场检查才知道, 另外你说的 1600psi 是油压的压力吗?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油压系统有问题, 正常的油压是 3000psi, 建议你找FLOW 的人员去检查

楼主:
谢谢,胡老板是福禄的人吗?福禄的电话是什么?是谁都可以问吗,还是一定要买了他的机器,跟他们注册过的公司才能问?

网友:
哈哈哈..我不是FLOW 的人, 我是 FLOW 的对手 OMAX 的人, 你直接打电话去 FLOW 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06):
你们公司在哪里啊?有空可以帮你看看,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电话:13412641171

网友:
可能调压阀有问题  下下来研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