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自动测量过程中偶尔自动加速---请教

楼主(2009-12-19):
我司有一台海克斯康三座标在自动测量过程中偶尔出现自动加速的异常情况,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先谢 !

     不管是应用新编程序还是以前已有的程序运行自动测量都出现过这种异.举个例子,某一工件程序,我们在程序语言中设定的测量速度是20%(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最高速度百分比是100%,也就是机器所设定的最大加速度).当我们应用这个工件程序执行自动测量时,即使将控制盒上的速度调节开关调到最大状态,该程序所控制的机器运行速度也应该是比较慢的.但是在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机器自动加速到100%的情况.

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状况不会影响我们的的测量工作,但是对于机器运行的安全性而言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由于影响测头误撞的因素很多,工件的装夹,零件的变异,程序参数的设定等都会导致测头的误撞.因此,在自动测量过程中,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不会发生测头误撞的可能.在正常的,可控的加速状态下,即使发生测头的误撞,也不至于撞坏测针;但是,对于失控的,无法预知的机器加速运行,一旦发生测头的误撞,其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轻则撞断测针,重则撞坏传感器甚至是测座(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我多年的测量工作中就曾亲眼看到过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速度越快惯性也就越大,当机器在高速运行时一旦发生误撞,即使机器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应急停止,但为时已晚!

楼主: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要求各位技术员按照正常安全的操作步骤去操作:程式开始运行时放慢一点,
运行稳定后再加快,是不会出现什么严重撞机的情况.
 请问这种方法方法可靠吗?

网友A: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找厂家将机器弄好为佳!

网友: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找厂家将机器弄好为佳!
引用 网友A:

网友:
软件的缺陷。

网友:
设备有问题,即可联系厂家服务人员 不要担搁

网友(2010-01-27):
机器过没过保修期  没过的话那可要赶紧咯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稳定我就遇见过,本来机器停着,突然它自己跑了起来,还好我急停按得快。后来维修人员给我装了个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
我司99年购置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制造的CIOTA1102测量机从没有此现象出现。
请及时联系厂家解决

网友:
装个UPS稳压电源。

网友(2010-03-04):
是不是气源的压力不稳定呀

网友(2010-04-08):
我所用滴三次元也出现过这样一次```它的原由是操作手杆松动而引起的线路故障!!1    紧供参考

网友:
我用的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换了整套操纵系统

网友:
呵呵,多年来似乎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情

网友(2021-08-17):
好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