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孔怎么做?

楼主(2009-12-19):
HT250 卧式加工中心 有内冷,先不用考虑夹具干涉

D24-D22-D22 这三个孔 要求 圆度0.015 ,同轴度0.03,与底平面的平行度是0.03,粗糙度1.6

1.工艺怎么安排?

2.用什么刀具?

网友:
回转台,短镗刀加工如何?

网友:
三段式阶梯焊片成型刀

网友:
钻、扩、绞 或是钻、半精镗、绞。

网友:
第一把刀:D21.5*D23.5,把三个孔粗加工;
第二把刀:D24,把左边的孔精加工完;
第三把刀:D22带导条刀具(导条直径为24),精加工其余2个孔。

这3个孔的加工难度小于汽车发动机的曲轴孔和凸轮轴孔。

网友:
三菱公司汽车零件加工

网友:
用导调刀具可以加工出来,可能要用重金属材料做基体才行。因为前面D24的孔与后面的孔悬伸太长。

楼主:
第一把刀:D21.5*D23.5,把三个孔粗加工;
第二把刀:D24,把左边的孔精加工完;
第三把刀:D22带导条刀具(导条直径为24),精加工其余2个孔。

这3个孔的加工难度小于汽车发动机的曲轴孔和凸轮轴孔。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刀具是不是太长了,可否从两边加工?

第二把刀和第三把刀具可否做成一把带导条的?先加工中间的22的孔,然后用这个22的导条做支撑再加工24的孔,再加工最后的一个22的孔?

网友:
这个有点像缝纫要的底坐,这个方案很好加工,需要两把刀具,一把短的带导调刀具先加工D24孔,然后长导调刀具直接进刀加工后两个孔。我们有这个产品的完美加工方案。

楼主:
这个有点像缝纫要的底坐,这个方案很好加工,需要两把刀具,一把短的带导调刀具先加工D24孔,然后长导调刀具直接进刀加工后两个孔。我们有这个产品的完美加工方案。
引用 网友B:

短的带导条的D24的孔的刀具,既然已经是短的了,为什么还要带导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第一把刀具是不是太长了,可否从两边加工?

第二把刀和第三把刀具可否做成一把带导条的?先加工中间的22的孔,然后用这个22的导条做支撑再加工24的孔,再加工最后的一个22的孔?
引用 楼主:

第1把刀并不是很长,类似的刀我用过的;如果你从两边加工,也是可以的,只要是机床工作台、夹具以及加工节拍允许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精加工方案,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用导调刀具第一把刀具必须要用导调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D24孔加工后用来做支撑用的,它的加工直径会控制在第二把长导调刀具直径上限0,003MM内,如果不用导调刀具的话,尺寸将无法保证。另一个好处是加工后三个孔能保证更好的同轴度。

网友:
工艺定钻,扩,铰
先钻孔D18-D18-D18左右
再扩孔D23.5-D21.5-D21.5
后三把铰刀
第三把铰刀到位
第三把铰刀铰削量0.1--0.15,用油,表面可达0.8
我加工此类孔系全是如此工艺
从未有问题

网友:
铰刀用三截整体焊接刀片的
不要用带导条的

网友(2010-02-02):
用卧加掉头刀具成本最低,精度也没有问题。做导条式刀具价格忒贵啊,没实力很难接受

网友(2011-12-15):
这个零件最好在闭环卧加上加工;

网友:
导条镗刀预算够的话,或者是抗震刀杆镗孔。想省钱就自己做一把吧!机床重复精度好的话考虑调头镗也可以。再实在不行你发给我做 保证没问题。

网友:
先镗后绞,整体硬质合金铰刀,主要就是同心度,其实,如果回转台精度能达到,夹具设计制作的好的话,两面加工都可以保,导条刀具?说的轻巧,一把多少钱?

网友:
想省事就直接用枪钻,既能保证同轴度又能保证光洁度,精度等级能达到IT7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把刀具是不是太长了,可否从两边加工?

第二把刀和第三把刀具可否做成一把带导条的?先加工中间 ...

什么是导条 求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