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种船型所用板材

楼主(2009-12-19):
经常和船厂打交道,请教各种船型焊接所用板材厚度。谢谢

网友:
这东西是船体设计以后的产物,论坛上有船舶设计的书,还有船级社规范,把这两个东西下载看看,就都明白了

网友:
一般而言,对于上层建筑,采用厚度为5-10mm的普通A级钢板。
除局部加强外,一般双层底结构中肋骨钢板厚度为9-12mm。实际情况与船型和船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2011-01-12):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2-18):
还得看具体设计,不同船型区别较大,一般甲板,外壳等贯穿承载部位会用较厚的钢板,内部舱室、压载水仓用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