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架怎样调校外圆?

楼主(2009-12-19):
坛友们,现在在普车上加工一件长度1000mm外径130mm内径120mm的空心铁管,一头夹在三爪卡盘上,尾座那头用中心架支撑,请问中心架那头怎样调校外圆的?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个记号,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你的车床是多长的,如果比1000长的话你可以用顶尖先顶起校正(怎么校你自己根据工件想办法),然后架上中心架再去校就省很多事了。

网友:
我感觉做一个蘑菇头式的大顶尖把工件顶车,上跟刀架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心架一头的工件端部吸上百分表,把尾座套筒伸出。用百分表盘套筒外园,调中心架。盘正为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心架一头的工件端部吸上百分表,把尾座套筒伸出。用百分表盘套筒外园,调中心架。盘正为止。
引用 楼主:

把百分表固定在工件上,表对着尾座套筒?

等于是百分表围了套筒转动?

网友:
感觉3个顶针这样调节,特别是下面2个,很难控制方向,不知有没有什么诀窍。

网友:
粗加工的话  就先把中心架架上   然后用顶尖大概对好空  根据孔于顶尖的 空隙找正  精加工  就要采用6楼的 办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心架一头的工件端部吸上百分表,把尾座套筒伸出。用百分表盘套筒外园,调中心架。盘正为止。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如果工件不是有磁性的材料,而是铝合金之类的没有磁性的材料又改如何办呢?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心架一头的工件端部吸上百分表,把尾座套筒伸出。用百分表盘套筒外园,调中心架。盘正为止。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如果我车的是非磁性材料,又该用什么方法调校呢?

楼主:
不知你的车床是多长的,如果比1000长的话你可以用顶尖先顶起校正(怎么校你自己根据工件想办法),然后架上中心架再去校就省很多事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床长1000mm,这么大的内孔怎么顶啊?如果没有尾座的话,怎样校呢?

网友:
车个圆锥,圆锥底部直径大于130,并预留中心孔,然后用尾架上的顶针顶住,直接找正位置

楼主:
车个圆锥,圆锥底部直径大于130,并预留中心孔,然后用尾架上的顶针顶住,直接找正位置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是可以,但要浪费材料,而且又耗时,能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我想问下,用一个圆锥的话,即使做成130的直径,那刀具怎么进刀呢???

网友:
其实我想了一下,还是工艺方面改进一下最好了,加工步骤方面做一下调整。不过这样的话就必须一次性成功,不然返工的话就非常麻烦了。

另外,我在想,没有滚轮的中心架有什么用呢?市场上面的中心架除了大口径的之外其它的都没有滚轮,这样的中心架有实用价值吗?难道都要买回来DIY不成?

网友:
如果工件时非磁性的材质,还没有尾座。可以这样,在机床导轨上放一个平铁,平铁上吸住百分表,表针向上,打卡盘端部的工件底部取最小值,然后将平铁放置在中心架一端同样打工件底部,同时调中心架两顶针,是底部最小值与卡盘段一样。工件就正了。

网友:
一般精度用划阵盘校正上点和侧面中心点即可

网友:
其实不废料,很简单,我说的圆锥其实是个圆台,只要头部小于120,底部大于130即可,预留中心孔

网友:
找一个外圈能转动的活动顶针。把大头针用黄油粘在顶针上,转动顶针校正工件的圆。

网友:
内孔120,一般顶针不能用

网友:
如果工件时非磁性的材质,还没有尾座。可以这样,在机床导轨上放一个平铁,平铁上吸住百分表,表针向上,打卡盘端部的工件底部取最小值,然后将平铁放置在中心架一端同样打工件底部,同时调中心架两顶针,是底部最小 ...
引用 楼主:
高矮找正了,再将表针移到工件的中心线上,用同样的方法把工件的左右位置找正,就可以了

楼主:
高矮找正了,再将表针移到工件的中心线上,用同样的方法把工件的左右位置找正,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高矮找正了,但调校左右的时候,会把高度水平偏移位置

楼主:
其实不废料,很简单,我说的圆锥其实是个圆台,只要头部小于120,底部大于130即可,预留中心孔
引用 网友B:
加工圆台也要材料啊,也要花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高低的时候,是用两个下面的顶针同时调,只要高低调正了,左右自然就正了,根本不用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高低的时候,是用两个下面的顶针同时调,只要高低调正了,左右自然就正了,根本不用条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谢谢

网友:
楼上的是说表座如何安放吗?呵呵,自己想办法吧。要好调可以换成四爪,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高时,即使中心架的定位面是加工面,也很难保证0.1以下,最好还是用顶针!

楼主:
如果要求精度高时,即使中心架的定位面是加工面,也很难保证0.1以下,最好还是用顶针!
引用 网友E:
呵呵,要车内孔的话,就不能用顶针了

网友: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6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2014-09-27):
卡盘夹紧工件,中心架也加压夹紧工件,调节,利用滑台打表9点和12点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