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锌汽车油箱漏油用什么方法补好?

楼主(2009-12-19):
我用铜焊补经常不了这里旁边有裂了很难补,哪位大侠有好办法说来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用锡焊试试,没有明火,没有高温,比较安全,但对于比较厚的东东补不了,温度上不去,焊前还要在表面刮一下,露出铁皮来,要不不粘锡。烙铁功率一定要大。只是建议一下,对不对,别生气,呵呵。

网友:
锡焊肯定能行。我们厂里的350千瓦发电机散热片漏水,就是用锡焊焊的

网友:
镀锌的应该用锡焊,尺寸长得话补薄铜片

网友:
可以考虑用胶粘剂修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