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铸钢件,M16丝锥攻丝时折了!

楼主(2009-12-19):
现在有一个铸钢件,M16丝锥攻丝时折了,当时用Z50钻床,最慢的转速,我感觉是碰到砂眼了,现在怎么样在不破坏内螺纹的情况下,把丝锥拿出来,请各位高手帮忙指教。

网友:
通孔可以用线切割,盲孔的话可用电火花穿孔。

网友:
用合适的铁丝穿进排屑槽,然后把丝锥后部插上,再双螺母固定往回拧。如果长度不够最好直接用硬质合金钻头钻了。

楼主:
知道了,明天试试。

网友:
那天我们是用錾子残的,好像最后螺纹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还是5楼的方法省事多了,

楼主:
我拿出来了,用镊子拧出来的。

网友(2010-02-10):
一般情况下,用电火花较好

网友:
我们是用錾子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