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在数控车床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9):
请教各位大侠  M17在数控车床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好像是看机床厂家T图是怎么编的
除了几个规定通用的M代码。大部分M代码由机床厂规定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  我今天看到他们以前写的程序
M17
M00
M18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用问人,这问题可能会一个人一个答案,呵呵
请回去查你们自己机床的使用说明书。是机床,不是系统

网友:
m00是程序停止,M17是火焰气体打开,M18是火焰气体关闭,在数控火焰切割机中是这个意思,在别的数控机床中就另当别论了,应该是个输出信号的控制点!

网友:
好像是中心架加紧和松开

网友:
查机床带的资料

楼主(2011-05-20):
FANUC-TC是控制主轴的
不知道你的什么系统
M17指令发出  液压夹头外加内帐控制开关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