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能否打出0.8粗糙度,近似镜面效果?

楼主(2009-12-19):
电火花能否打出0.8粗糙度,近似镜面效果?

电火花能否打出0.8粗糙度,近似镜面的效果。现在打出的太不光了,并且表面黑黑的一层。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镜面火花机床

网友:
我知道电火花线切割的慢走丝的粗糙度不错,平时常见的快走丝就很粗糙,至于能否达到镜面效果要看材料了吧。

网友:
混粉电火花可以

网友:
进口的肯定都可以,国产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国产的达不到。

网友:
在电火花加工中,有些机床可以进行镜面加工,加工工艺有要求,可混入超微碳粉,加工液为航空煤油。加工速度要放低,比较费工的。

楼主:
哦。非常感谢各位。
那一般的模具放电加工工艺是什么啊?

网友:
0.8可否镜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