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能不能在镀金后锡焊?

楼主(2009-12-19):
不锈钢能不能在镀金后锡焊?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镀金是指哪种,是镀真金呢?还是镀一层金色。如果是真金,那应该是可以的。我在玻璃上镀过金,然后锡焊是没问题的。如果是镀一层金色,那要看你用哪种了,如果用氮化钛,虽然不太好锡焊,但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挺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