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想买压力机,天津二锻和南通锻压,哪个好?

楼主(2009-12-20):
最近俺爹厂子里想买个200吨的压力机,看到天津第二锻压机厂的还有南通锻压设备公司的压力机,不知道选哪个好些,请有经验的师傅给对比一下,尤其是对电器控制这一方面评论一下,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硬件方面的对比:
                                天津                            南通
工作速度(mm/s)      6-15                            10-15
空行程下行(mm/s)    100                             100
回程(mm/s)             80                               70
工作台有效尺寸
(左右*前后)          900*900                        1000*900
外形尺寸
(左右*前后)          2440*2500                     3100*1800
电机功率(kw)           22                                15
滑块行程(mm)         1120                             700
地面上高度                 3960                             3500
电气控制方面两家描述的都差不多,南通的要便宜一些,他们的可靠性咋样呢?

楼主:
对电器方面的描述:具有独立的动力机构及电气系统,并采用按钮集中控制,工艺动作采用继电器控制,可实现调整和半自动化操作方式。
该系列产品的工作压力、压制速度、行程范围均可根据工艺进行调整。
我觉得两家对电气控制比较普通,不知道那家的更稳定呢?

网友:
这种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就相中了南通的和天津的了,嘿嘿!不知到您是哪里?》

楼主:
就买南通的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日本的或者台湾的   贵不了好多  而且耐用

楼主:
6# honghuzhonggong 嗯,谢谢,我上网查查!

网友(2010-02-02):
就你提供的液压机参数来说,两者基本一样,比如主要参数:公称力、台面尺寸、工作速度;对于行程,只要满足加工要求,没必要太大。
国产液压机厂家很多,至于那家生产的比较好,你可以网一下,简单的说就是价格高的一般质量就好些。

网友(2010-05-14):
天锻的机子结实点,价高工期长,交货正常拖期,国内排一排二吧。
南通价格低点,技术力量差点,国内也能排到四、五吧。
就这两家而言,问题都不大。

网友(2010-07-20):
学习了 希望楼主找到适合自己的设备

网友:
恩!液压机这种小吨位的很多,甚至很多小厂在做!
建议在大点的厂买,质量要可靠点!
呵呵!
我是从 徐州锻压设备厂 出来的!
一般的液压机,天锻,合锻,徐锻比较出名!
建议在天锻买!质量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