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缸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楼主(2009-12-20):
油气缸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
一种是快速缸,比如用在压铆线上的,一般吨位不大,
另外一种是高速缓冲缸,用在大吨位高速缓冲系统的,比如几十吨的负荷,突发性缓冲,大流量安全阀无法立即卸载,可能导致缸体粉碎性破裂的问题,

再就是混合用途,甲方有具体要求,满足人家使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教。还得请教:
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的介质吗?就是一端用油另一端用气,问的有点
实在是没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了解
谢谢!

网友:
以前搞车叫油气悬挂,那是相当的爽.

网友:
大型起重机也有用到油气缸,起到缓冲作用。气体需要用惰性气体,防止气体压缩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