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一批6MM的端杆,钻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0):
我们公司是外加工的 , 在打一批6MM的端杆,  要求大孔深12, 直径4.5,  小孔深40, 直径3.5 , 止硅是4.6 合3.6的 。

请问下大侠们:
要选用直径多少的什么样钻头来打这种双节孔, 而且要同轴度很好的..小孔直径要控制在3.52以上 ,不然电镀之后怕止硅通不进去 ,有懂的朋友可以来踩下 钻土的手工磨法也可以来看看.

...谢谢 大家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呀 急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阶梯孔吗?
工件材料是什么呢?
本来,一般的阶梯钻几可以加工阶梯孔的,但是你这个3.5的孔太深,阶梯钻前面的一段很细长,加工时刀具容易断,可以适当调节参数;
你的问题表述不清楚,孔的直径公差和同轴度要求都没说清楚;
如果同轴度要求不高,也可以分开来用两把刀来加工;
要求实在太高的话,甚至还要先钻后铰。

网友:
问题好像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建议分开做,阶梯钻风险太大,价格也会偏高,而且对同轴度没有太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