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台, 设计一个锁紧装置---请教

楼主(2009-12-20):
在机加工时,工件定位在回转台上,因为回转台没有锁紧装置,工件容易随回转台转动,  想设计个液压的锁紧机构,

请教社区的朋友有什么好的设计想法!!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不知是那种型式的回转台?多大规格?为何原来会没有锁紧装置?

楼主:
是自己做的,以前没考虑到

楼主:
锁住回转台

楼主:
顶起来,期望哪位大侠能说说!

网友:
在下面加一个液压缸,一头固定到基座上,另一头利用齿轮上表面,夹紧时挨住齿轮上表面,松开时离开齿轮上表面,需要连杆机构

网友:
Please check this http://www.ganro.com.tw/c-page/hd.html, there is a design with hydraulic clamping for your reference

楼主:
在下面加一个液压缸,一头固定到基座上,另一头利用齿轮上表面,夹紧时挨住齿轮上表面,松开时离开齿轮上表面,需要连杆机构
林123    大侠  能说说怎么样的连杆机构吗?

网友:
看不清呀,如果能有位置加一个类似z3050钻的锁紧就好了.是立柱顶上的那种.

楼主:
能不能说说具体什么样的锁紧,是手动的吗?

网友:
用液压锁紧的方式也有很多,不知道你的回转台的结构是怎样的.怎么做?

楼主:
我发了张图的! 13# xyy123456h

楼主:
自己想了种结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能不能发个大图上来?

网友:
涡杆带动涡轮,涡轮轴上的齿轮带动转台上的大齿轮?是这种结构么?5 B, h( U) R. H' f2 _
如果可以改铸造件的话将转台中心的轴承安装部分向下延伸一些,然后在里面装上一套液压驱动的涨紧装置.这种装置外面有卖现成产品的.如果不合适可以自己修修...

网友:
用手动锁紧不行吗

网友:
你去看一下z3080钻床的锁紧系统,对你是否有一些帮助

网友:
使用液压锁紧啊,具体要看工作台的情况啦

网友:
是手动转台吗

楼主:
不是的,是涡轮涡杆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