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滚刀涂氮铝化汰后粗糙度差---请教

楼主(2009-12-20):
为提高效率,我公司将齿轮滚刀涂氮铝化汰后试用, 所用机床为上机Y31112,加工0.8模齿轮轴,转速200到400都试了,进给量0.3,粗糙度不好,有鱼鳞状沟纹,还不如原来不涂层的刀具,请教有经验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
和本人以前遇到的问题一样,我问了一下,做涂层的朋友说,刀具涂层前有一道除油工序,有些公司是用吹细沙来处理的。你说的粗糙度差,可能就是吹细沙造成的。

网友:
问下滚刀0.2-0.3模数的直齿滚刀,要求滚36-43HRC的小齿轮,多少钱一把,每把大约能滚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