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存储卡传程序

楼主(2009-12-20):
我公司新买1台台中精机,系统是FANUC Oi-TC,客户教我们用存储卡传程序,现用了两月,两存储卡都用坏了.请教,有用存储卡传程序的高手,告诉我什么原因,是存储卡质量不好,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从经验上看, 存储卡的几率要大许多......

网友:
我们厂有三十多台FANUC系统的,都是用存储卡的,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你那个问题可能是卡的问题了,现在的卡质量很差的,我们上次买了三个,第一个原装的比较好,后两个都不行,后面叫采购把供应商叫过来,叫他把好的带过来,卡用了一年多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0-02-22):
这个应当是卡的问题,你试试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2010-08-01):
你的卡是不是中毒了?储存卡一般中毒就费了.所以注意防病毒!

网友:
就是卡的问题!!!换张质量好点的把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把卡格式化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们07年卖的Kingston使用到现在;可以用用试试

网友(2010-11-23):
换个卡试试 现在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卡的问题!我们七百多台机也一直是用卡的啊!用了3年了也没坏!

网友:
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卡试试 现在的质量太差了,要不就格式化,注意格式化时选FAT 格式

网友:
我们公司的卡都用了好几年了!没一张坏的!不够类似楼主的情况我也听我们的供应商说过的!费解?

网友:
建议楼主用金士顿的看看!因为我们用的全是金士顿的!从没坏过!

网友:
应该是卡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卡要买好点的,推荐sandisk!

网友:
过来看看,涨涨经验,可能嘿嘿

网友:
基本是卡的问题,现在的卡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有时今天用不了,但过两天说不定又有用了,真无语

网友:
其实还是原装的好啦。我们厂齐二TK6916的也是用的原装的,不过有时候丢数据,呵呵,有时都要重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