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材有关的实用知识

楼主(2009-12-20):
不锈钢板材有关的实用知识

一、钢板(包括带钢)的分类:

1、按厚度分类:(1)薄板(2)中板(3)厚板(4)特厚板

2、按生产方法分类:(1)热轧钢板(2)冷轧钢板

3、按表面特征分类:(1)镀锌板(热镀锌板、电镀锌板)(2)镀锡板(3)复合钢板(4)彩色涂层钢板

4、按用途分类:(1)桥梁钢板(2)锅炉钢板(3)造船钢板(4)装甲钢板(5)汽车钢板(6)屋面钢板(7)结构钢板(8)电工钢板(硅钢片)(9)弹簧钢板(10)其他

二、普通及机械结构用钢板中常见的日本牌号

1、日本钢材(JIS系列)的牌号中普通结构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示材质,如:S(Steel)表示钢,F(Ferrum)表示铁;第二部分表示不同的形状、种类、用途,如P(Plate)表示板,T(Tube)表示管,K(Kogu)表示工具;第三部分表示特征数字,一般为最低抗拉强度。如:SS400——第一个S表示钢(Steel),第二个S表示“结构”(Structure),400为下限抗拉强度400MPa,整体表示抗拉强度为400 MPa的普通结构钢。

2、SPHC——首位S为钢Steel的缩写,P为板Plate的缩写,H为热Heat的缩写,C商业Commercial的缩写,整体表示一般用热轧钢板及钢带。

3、SPHD——表示冲压用热轧钢板及钢带。

4、SPHE——表示深冲用热轧钢板及钢带。

5、SPCC——表示一般用冷轧碳素钢薄板及钢带,相当于中国Q195-215A牌号。其中第三个字母C为冷Cold的缩写。需保证抗拉试验时,在牌号末尾加T为SPCCT。

6、SPCD——表示冲压用冷轧碳素钢薄板及钢带,相当于中国08AL(13237)优质碳素结构钢。

7、SPCE——表示深冲用冷轧碳素钢薄板及钢带,相当于中国08AL(5213)深冲钢。需保证非时效性时,在牌号末尾加N为 SPCEN。 冷轧碳素钢薄板及钢带调质代号:退火状态为A,标准调质为S,1/8硬为8,1/4硬为4,1/2硬为2,硬为1。表面加工代号:无光泽精轧为D,光亮精轧为B。如SPCC-SD表示标准调质、无光泽精轧的一般用冷轧碳素薄板。再如SPCCT-SB表示标准调质、光亮加工,要求保证机械性能的冷轧碳素薄板。

8、JIS机械结构用钢牌号表示方法为: S+含碳量+字母代号(C、CK),其中含碳量用中间值×100表示,字母C:表示碳 K:表示渗碳用钢。如碳结卷板S20C其含碳量为0.18-0.23%。

三、我国及日本硅钢片牌号表示方法

1、中国牌号表示方法:

(1)冷轧无取向硅钢带(片)表示方法:DW+铁损值(在频率为50HZ,波形为正弦的磁感峰值为1.5T的单位重量铁损值。)的100倍+厚度值的100倍。 如DW470-50 表示铁损值为4.7w/kg,厚度为0.5mm的冷轧无取向硅钢,现新型号表示为50W470。

(2)冷轧取向硅钢带(片)表示方法:DQ+铁损值(在频率为50HZ,波形为正弦的磁感峰值为1.7T的单位重量铁损值。)的100倍+厚度值的100倍。有时铁损值后加G表示高磁感。 如DQ133-30表示铁损值为1.33,厚度为0.3mm的冷轧取向硅钢带(片),现新型号表示为30Q133。

(3)热轧硅钢板 热轧硅钢板用DR表示,按硅含量的多少分成低硅钢(含硅量≤2.8%)、高硅钢(含硅量>2.8%)。表示方法:DR+铁损值(用50HZ反复磁化和按正弦形变化的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1.5T时的单位重量铁损值)的100倍+厚度值的100倍。如 DR510-50表示铁损值为5.1,厚度为0.5mm的热轧硅钢板。家用电器用热轧硅钢薄板的牌号用JDR+铁损值+厚度值来表示,如JDR540-50。

2、日本牌号表示方法:

(1)冷轧无取向硅钢带 由公称厚度(扩大100倍的值)+代号A+铁损保证值(将频率50HZ,最大磁通密度为1.5T时的铁损值扩大100倍后的值)。 如50A470表示厚度为0.5mm,铁损保证值为≤4.7的冷轧无取向硅钢带。

(2)冷轧取向硅钢带 由公称厚度(扩大100倍的值)+代号G:表示普通材料,P:表示高取向性材料+铁损保证值(将频率50HZ,最大磁通密度为1.7T时的铁损值扩大100倍后的值)。 如30G130表示厚度为0.3mm,铁损保证值为≤1.3的冷轧取向硅钢带。

 四、电镀锡板和热镀锌板:

1、电镀锡板 电镀锡薄钢板和钢带,也称马口铁,这种钢板(带)表面镀了锡,有很好的耐蚀性,且无毒,可用作罐头的包装材料,电缆内外护皮,仪表电讯零件,电筒等小五金。

2、热镀锌板在薄钢板和钢带表面用连续热镀方法镀上锌,可以防止薄钢板和钢带表面腐蚀生锈。镀锌钢板和钢带广泛用于机械、轻工、建筑、交通、化工、邮电等行业。镀锌钢板和钢带的分类与符号见下表: 分 类 方 法 类 别 符 号 按镀锡量 等厚镀锡E1、E2、E3、E4 差厚镀锡D1、D2、D3、D4、D5、D6、D7 按硬度等级 T50、T52、T57、、T61、T65、T70 按表面状况 光 面 G 石 纹面 S 麻 面 M 按钝化方式 低铬钝化 L 化学钝化 H 阴极电化学钝化 Y 按涂油量 轻 涂 油 Q 重 涂 油 Z 按表面质量 一 组 Ⅰ 二 组 Ⅱ 等厚镀锡量和差厚镀锡量的规定如下: 符 号 公称镀锡量,g/m2 最小平均镀锡量,g/m2 E1 5.6(2.8/2.8) 4.9 E2 11.2(5.6/5.6) 10.5 E3 16.8(8.4/8.4) 15.7 E4 22.4(11.2/11.2) 20.2 D1 5.6/2.8 5.05/2.25 D2 8.4/2.8 7.85/2.25 D3 8.4/5.6 7.85/5.05 D4 11.2/2.8 10.1/2.25 D5 11.2/5.6 10.1/5.05 D6 11.2/8.4 10.1/7.85 D7 15.1/5.6 13.4/5.05 2、热镀锌板在薄钢板和钢带表面用连续热镀方法镀上锌,可以防止薄钢板和钢带表面腐蚀生锈。镀锌钢板和钢带广泛用于机械、轻工、建筑、交通、化工、邮电等行业。镀锌钢板和钢带的分类与符号见下表: 分类方法 类 别 符 号 加工性能 普通用途 PT 机械咬合 JY 深 冲 SC 超深冲耐时效 CS 结构 JG 锌 1 1 100 100 200 200 275 275 350 350 450 450 600 600 锌 1 1 铁 90 90 合 120 120 金 180 180 按表面结构 正常锌花 Z 小 锌 花 X 光整锌花 GZ 锌铁合金 XT 按表面质量 Ⅰ 组 Ⅰ Ⅱ 组 Ⅱ 按尺寸精度 高级精度 A 普通精度 B 按表面处理 铬酸钝化 L 涂 油 Y 铬酸钝化加涂油 LY 001号的锌层重量小于100g/m2

网友(2010-02-17):
太多了  记不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教条主义。能不能来点实际的。

网友:
知识实用,但最后一段所示的表格内容,格式混乱,楼主能否整理后重发。

网友(2010-04-18):
内容与标题不符,不锈钢板材不包括这么多的

网友:
不锈钢板材

  按制法分热轧和冷轧的两种,包括厚度0.5-4毫米的薄板和4.5-35毫米的厚板.
  [1] 按钢种的组织特征分为5类:奥氏体型、奥氏体-铁素体型、铁素体型、马氏体型、沉淀硬化型。
  要求能承受草酸、硫酸-硫酸铁、硝酸、硝酸-氢氟酸、硫酸-硫酸铜、磷酸、甲酸、乙酸等各种酸的腐蚀,广泛用于化工、食品、医药、造纸、石油、原子能等工业,以及建筑、厨具、餐具、车辆、家用电器各类零部件。
  为了保证各类不锈钢板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硬度等力学性能符合要求,钢板交货前必须经过退火、固溶处理、时效处理等热处理。
  不锈钢板表面光洁,有较高的塑性、韧性和机械强度,耐酸、碱性气体、溶液和其他介质的腐蚀。它是一种不容易生锈的合金钢,但不是绝对不生锈。
  不锈钢的耐腐蚀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合金成分(铬、镍、钛、硅、铝等)和内部的组织结构,起主要作用的是铬元素。铬具有很高的化学稳定性,能在钢表面形成钝化膜,使金属与外界隔离开来,保护钢板不被氧化,增加钢板的抗腐蚀能力。钝化膜破坏后,抗腐蚀性就下降。
  国内外常用不锈钢牌号对照表

上海沪申不锈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序号 中国 日本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上海沪申不锈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 1 1Cr18Mn8Ni5N SUS202 202,S20200 284S16 X12CrNi177 Z12CN17.07
  2 1Cr17Ni7 SUS301 301,S30100 301S21 X12CrNi188 Z10CN18.09
  3 1Cr18Ni9 SUS302 302,S30200 302S25 X5CrNi189 Z6CN18.09
  4 0Cr18Ni9 SUS304 304,S30300 304S15 X2CrNi189 Z2CN18.09
  5 00Cr19Ni10 SUS304L 304L,S30403 304S12 Z5CN18.09A2
  6 0Cr19Ni9N SUS304N1 304N
  S30451 X2CrNiN1810 Z2CN18.10N
  7 00Cr18Ni10N SUS304LN X5CrNi1911 Z8CN18.12
  8 1Cr18Ni12 SUS305 305,S30500 305S19
  9 0Cr23Ni13 SUS309S 309S,S30908
  10 0Cr25Ni20 SUS310S 310S,S31008 X5CrNiMo1812 Z6CND17.12
  11 0Cr17Ni12Mo2 SUS316 316,S3160 316S16 X2CrNiMo1812 Z2CND17.12
  12 00Cr17Ni14Mo2 SUS316L 316L,S31603 316S12
  13 0Cr17Ni12Mo2N SUS316N 316N,S31651
  14 00Cr18Ni14Mo2Cu2 SUS316JlL
  15 0Cr19Ni13Mo3 SUS317 317,S31700 317S16 X2CrNiMo1816 Z2CN19.15
  16 00Cr19Ni13Mo3 SUS317L 317L,S31703 317S12 X10CrNiTi189
  17 1Cr18Ni9Ti
  18 0Cr19Ni10Ti SUS321 321,S32100 321S12 321S20 X10CrTi189 Z6NT18.10
  19 0Cr18Ni11Nb SUS347 347,S34700 347S17 X10CrNiNb189 Z6NNb18.10
  20 0Cr13Al SUS405 405,S40500 405S17 X71CrAl13 Z6CA13
  21 1Cr17 SUS430 430,S43000 430S15 X8Cr17 Z8C17
  22 00Cr27Mo SUSXM27 XM27,S44625 Z01CD26.1
  23 1Cr12 SUS403 403,S40300 403S17
  24 1Cr13 SUS410 410,S41000 410S21 X10Cr13 Z12C13
  25 0Cr13 SUS410S 410S 403S17 X7Cr13 Z6C13
  26 1Cr13Mo SUS410J1
  27 2Cr13 SUS420J1 420,S42000 420S37 X20Cr13 Z20C13
  28 3Cr13 SUS420J2 420S45 Z15CN16.02
  29 1Cr17Ni2 SUS431 431,S43100 431S29 X22CrNi17
  30 7Cr17 SUS440A 440,S44002
  31 8Cr17 SUS440B 440,S44003 Z100CD17
  32 9Cr18 SUS440C 440C X105CrMo17 Z6CNU17.04
  33 0Cr17Ni4Cu4Nb SUS630 603,S17400 Z8CNA17.7
  34 0Cr17Ni7Al SUS631 631,S17700 X7CrNiAl177
  不锈钢板的技术标准
  不锈钢板耐蚀性、弯曲加工性能和焊接部位韧性、以及焊接部位的冲压加工性能优良的高强度不锈钢板及其制造方法。具体说是把含C:0.02%以下、N:0.02%以下、Cr:11%以上小于17%、适当含量的Si、Mn、P、S、Al、Ni,而且满足12≤Cr Mo 1.5Si≤17、1≤Ni 30(C N) 0.5(Mn Cu)≤4、Cr 0.5(Ni Cu) 3.3Mo≥16.0、0.006≤C N≤0.030的不锈钢板加热到850~1250℃,然后进行以1℃/s以上的冷却速度冷却的热处理。这样可以成为含体积分数12%以上马氏体的组织、730MPa以上的高强度、耐蚀性和弯曲加工性能、焊接热影响区韧性优良的高强度不锈钢板。再利用含Mo、B等,可以显著提高焊接部位的冲压加工性能。
  氧气加煤气的火焰不能切割不锈钢板是因为不锈钢不易被氧化。
  5CM厚的不锈钢板要用特殊的切割工具加工, 例如:
  (1)较大瓦数的Laser Cutting machine(镭射切割机),
  (2)油压锯机,
  (3)磨碟,
  (4)人手锯, 及
  (5)Wire Cutting machine (线切割机)。

沪申不锈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型号 301—延展性好,用于成型产品。也可通过机械加工使其迅速硬化。焊接性好。抗磨性和疲劳强度优于304不锈钢。 型号 302—耐腐蚀性同304,由于含碳相对要高因而强度更好。 型号 303—通过添加少量的硫、磷使其较304更易切削加工。 型号 304—通用型号;即18/8不锈钢。GB牌号为0Cr18Ni9。 型号 309—较之304有更好的耐温性。 型号 316—继304之后,第二个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钢种,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和外科手术器材,添加钼元素使其获得一种抗腐蚀的特殊结构。由于较之304其具有更好的抗氯化物腐蚀能力因而也作“船用钢”来使用。SS316则通常用于核燃料回收装置。18/10级不锈钢通常也符合这个应用级别。[1] 型号 321—除了因为添加了钛元素降低了材料焊缝锈蚀的风险之外其他性能类似304。 400 系列—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 型号 408—耐热性好,弱抗腐蚀性,11%的Cr,8%的Ni。 型号 409—最廉价的型号(英美),通常用作汽车排气管,属铁素体不锈钢(铬钢)。 型号 410—马氏体(高强度铬钢),耐磨性好,抗腐蚀性较差。 型号 416—添加了硫改善了材料的加工性能。 型号 420—“刃具级”马氏体钢,类似布氏高铬钢这种最早的不锈钢。也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可以做的非常光亮。 型号 430—铁素体不锈钢,装饰用,例如用于汽车饰品。良好的成型性,但耐温性和抗腐蚀性要差。 型号 440—高强度刃具钢,含碳稍高,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后可以获得较高屈服强度,硬度可以达到58HRC,属于最硬的不锈钢之列。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剃须刀片”。常用型号有三种:440A、440B、440C,另外还有440F(易加工型)。 500 系列—耐热铬合金钢。 600 系列—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型号 630—最常用的沉淀硬化不锈钢型号,通常也叫17-4;17%Cr,4%Ni。

网友:
201不锈钢板

  201不锈钢 201不锈钢材、具有耐酸、耐碱,密度高、抛光无气泡、无针孔等特点,是生产各种表壳、表带底盖优质材料等。主要用于做装饰管,工业管,一些浅拉伸的制品.
  化学成分(%):
hemicai composition(WT%)
  (C) 碳:≤0.15
  (Si) 硅:≤0.75
  (Mn) 锰:5.5~7.50
  (Cr) 铬:16.0~18.0
  (N) 氮:≤0.25
  (Ni) 镍:3.50~5.50
  (P) 磷:≤0.060
  (S) 硫:≤0.030
  物理性能:
  抗拉强度:100,000 to 180,000 psi
  屈服强度:50,000 to 150,000 psi
  伸长率 :55 to 60%
  弹性模量:29,000,000 psi
  密度 :.280lbs/cubic inch(密度7.93kg/cm3)[1][2]

网友:
最好楼主能把不锈钢表面处理的代号介绍一下,例如4B表示什么,2B表示什么。

网友:
2B是表面经过一般处理,冷轧后得到的表面,
BA是一个面经过一般处理,冷轧后得到的表面,另一个A级面是抛光成镜面的
4B不清楚

网友(2010-05-20):
回复 楼主:

    怎么老说小日本的标准啊

网友:
知识实用, 学习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不錯的資料感謝您的提供

网友:
学习中,内容太 多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权限太搞了,要照顾下新人呀?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2011-03-25):
好东西希望多上传点。

网友:
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得到益处  谢谢!!!!!!!!!!!!!!!!!!!!!!!!!1

网友:
很详细的分类!!!!!!!!!!!!!!!

网友(2011-10-24):
不锈钢的资料我下载了很多,不过今天还是要感谢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