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沈阳产CW6163C,车床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0):
机床 沈阳产CW6163C
我加工一件工件长度300,直径142mm正负0.005 , 试车时发现加工后圆度超差0.01 , 用百分表测尾坐套筒跳动0.01  ,顶尖跳动0.015,  主轴 跳动基本为0 。

请问原因  高手指教!

楼主:
帮帮忙吧 很急的  谢谢 各位

楼主:
自己 顶顶 大侠 帮帮忙 吧

网友:
你的尾座套筒已经是0.01了,再加上顶尖的,所以试车超0.01很正常,说明的的车床精度很高。

网友:
CW车床有这个精度应该算可以了吧。

网友:
精度已经很高了,不要难为车床

网友:
精度很好了哦,楼主不满意的话把尾座和顶尖换个更好的得了

网友:
已经很高了,不要难为车床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跳动时怎么测的?

网友:
这种车床的出厂检测项目中,圆度的大小事0.01,加工这个精度的工件很难的。可以把中心孔研磨一下,改用死顶尖,锁死尾座套筒试一下

网友:
楼主不知是哪行?
如此精度你还不满意!
车车加工成这样就很好了!!
要不你去磨!
说不定还没你的车床精度高!

楼主:
小弟加工的工件误差只有0.005所以 要求精度很高 现在干完了 只要圆度不超差就能干 主要是顶尖的原因 新顶尖跳动0.01 加工2·3个活 就变成0.04了 郁闷死了  谁又好的牌子的顶尖推荐下             我们公司没有磨床 所以只能辛苦我了  ...............
现在气温低工件尺寸变化大的确不好加工      很是头疼

楼主:
我想知道楼主的跳动时怎么测的?
引用 网友A:

用百分表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