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钻孔---求助

楼主(2009-12-20):
在车床上加工 孔深80直径9.65 孔径公差加减0.015 Ra1.6  材质3Cr2W8V
求教 应采取什么工艺和刀具 保持公差和粗燥度
铰刀已是不可能...
多谢.

网友:
钻孔-粗铰-精铰

网友:
楼主为什么说铰刀不可能呢?

网友:
粗铰后,滚光!

网友:
改造下机床,直接上枪钻。粗糙度1.6在条件稍微好点的情况下也能达到。

网友(2010-02-02):
应该是枪钻的活,单刃铰刀价格能把客户击倒

网友:
3L的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