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种电镀层的吗?

楼主(2009-12-20):
镀铬又不是,镀镍又不是,颜色比较白,铜件电镀完之后外观和铝合金差不多的,没有一般电镀的那种光亮,请指教!

网友:
追风说的是阳极化吗?

楼主:
这工件是黄铜整个车制的,表面是电镀层,这种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啊
2# 手扶拖拉基

网友:
镀铬可以无光泽的,有些量具上就是。还有灰镍,也没有亮的光泽

网友:
你这个是佳能卡口转M42的接环,表面处理应该不会太奇特,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估计也就是镀铬,表面不想镀铬估计是做的不好。
有些廉价的这样卡口其实就是普通A3钢做的,再镀铬,看上去象不锈钢。

楼主:
不是普通的镀铬啊,表面的颜色就好象一块铝合金一样的颜色,亮度很低颜色很白,跟电镀完铬之后的黄铜件无论颜色和亮度有天渊之别。材质确定是黄铜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电镀了。

 5# 哈雷

网友:
看样不是阳极化

网友:
你这个样本是哪来的?

网友:
铜可以
固溶处理,化学氧化,阳极氧化,纯化,电镀,化学热处理

楼主的零件镀喑镍可能性大

网友:
谁有“镀喑镍”“镀锌”的工件拿出来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铜件阳极氧化?没听说过,阳极氧化后表面不可能还那么光洁吧

网友:
化学镀暗镍吧?没有看到实物,也不好判断。但从图片看可能性交大

网友:
镀铬工艺中有一种是雾铬,镀液温度不同与普通镀铬,要求在摄氏20度,远低于一般55度左右,效果和上面差不多

楼主:
已经研究完毕了,此工件并非传统的化学电镀(俗称水镀),是真空离子电镀上去的,乖乖也算高科技啊,哈哈!

 14# liqichen2004

网友:
普通钢件,喷砂后电镀,没有光亮!

楼主: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电镀后尺寸不能变呢……水镀肯定不行了。

 16# 贝氏弧线

网友:
似乎电镀之后尺寸都会有些变化吧。

网友:
应该是有变化的

网友:
镀铬工艺中有一种是雾铬,镀液温度不同与普通镀铬,要求在摄氏20度,远低于一般55度左右,效果和上面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亚光铬,不知合的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