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承的游隙都很小,使用什么样润滑油合适呢?

楼主(2009-12-20):
机床主轴承的游隙都很小,使用什么样润滑油合适呢?

谢谢!

网友:
是什么轴承,滚子轴承?轴瓦?

网友:
可以采用油路供油么

网友:
主轴轴承的要求很高,建议你购买和轴承相同品牌的润滑脂

网友:
采用德国KLUBER NBU15润滑脂 国际公认的机床主轴脂

网友:
润滑油的选择不但和游隙有关,还要考虑转速高低和负荷大小;最可靠的办法是查阅一下机床的使用说明书,那里面应该有具体要求。

楼主(2010-01-20):
谢谢大家的解答,那么一般的普通车床或数控车床用什么特性的润滑油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