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台简单的分切复卷机---请教

楼主(2009-12-21):
我想做一台简单的分切复卷机

作用1:把长2000MM大卷的牛皮纸分卷成长2000MM 重量30-40KG的小卷。

作用2:把1000MM以上的牛皮纸分切成宽241MM的直径1000MM的小卷。

机械结构越简单越好。复卷部是用单轴的好还是双底辊的好呢?

请各位前辈支招。

网友:
买一台了,很便宜的,6-8W,再便宜4-5W,你的长2000MM是什么意思啊 ,放卷-纠偏-张力传感器-牵引-分切-收卷,放卷用磁粉,牵引用变频电机,分切用圆刀,收卷变频电机这些就便宜的,用单轴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铁匠,我还是动手做了,架子已经焊好了,用的是100MM的槽钢,框架长3100MM 宽2430MM 高840MM。要做就做的大气点。用的是3根校正轴,两根底辊,一根压纸辊。都是在废铁堆了找的现成材料。可惜的是前后底辊直径太细了,找不到粗的。直径在170MM,估计大卷是卷不了了。星期天可以开始组装,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2010-04-02):
等待下文

网友:
LZ,现在机器用的怎么样啊

网友(2013-07-03):
你的复郑机怎么样了,能否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