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轴承跑合及检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1):
安装有高精度滚动轴承的主轴跑合的时候要测量哪些项目?
一般我们测量:主轴端跳,径跳,温升,有无异响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项目?

大虾赐教!!~~~

网友:
高精度的没玩过
不过一般的测这几项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发一下个人意见:
一、安装时,测端面跳动、径向跳动值,至设定值。
二、轴承安装好后,用手或用点开电源方式启动主轴,观察轴承运转是否平顺,有无异声。
三、开始轴承磨合,随时观测轴承的温升,刚刚磨合期,轴承的温度会快速的上升,两小时后趋于平稳,之后会有一个小幅的温度下降。
四、磨合完后,再测端面跳动、径向跳动,在限定值以内说明安装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脂润滑,润滑油(或油脂)的牌号的选择与填充都要根据轴承及转速来确定。一般主轴用轴承,油脂填充量在轴承座的容积空间的12-25%之间,转速越高油脂填充量越少。如果是油气或油雾滋润,喷嘴直径大小,喷嘴的位置都需要与轴承应用工程师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