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时效的时间如何控制?

楼主(2009-12-21):
我看到我们厂的工艺,基本上是大件,粗加工后一般进行自然时效,有的要求7天,有的10天,有的三天,我就弄不明白,时效的时间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3、5天的不能算作自然时效

楼主:
那是叫什么呢,可上面明明写的是自然时效几天几天,

网友:
一般自然时效要1年差不多了,要经过冷热的过程!

网友:
汗,自然时效要1年。。。学习了。

游客

网友(2012-04-08):
共同学习

网友(2009-12-21):
自然失效不可能那么快哦

网友:
自然失效的确需要时间长,在提倡零库存情况下,最好用别的方式时效处理。

网友:
一般没法热处理和振动处理的大件,或者要求高的东西才自然时效,时效最少得15天(焊接件),单个机加工零件15天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机床的主轴自然时效一般不会少于一年半,上海机床厂磨床的主轴时效基本都是2年以上,我看他们的工艺里面还有时效4年的。

网友(点评):
为何焊接件的时效时间可以比较短啊?

楼主:
汗!我们参照国有大企业的方法,看来他们也未必就100%合理,真不知我们的自然时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自然时效都是3、5个月甚至1年或几年,从去除应力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人工时效(热处理时效、振动时效邓)都可以达到,甚至更好的效果,但是从尺寸稳定性来说,自然时效更有优势。

网友(点评):
简单的焊接主轴箱体希望尺寸稳定的话,应该采用哪种时效方式呢?如果用自然时效需要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