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弯边重叠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1):
在钣金设计中,成100度的两块板,在同一侧分别调用wall on the edge 命令折出90度的侧板,但是在角落有重叠,请问版友,这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刚接触钣金

网友:
学习一下,刚接触钣金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
添加止裂孔

网友:
展开并添加止裂槽  或切除多余部分

网友(2013-03-20):
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