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边弯曲这个命令,为什么选不起来?

楼主(2009-12-21):
在调用棱边弯曲这个命令,选择成一定角度的两块板,有一定的前后顺序码,我先选底板(wall),再选侧板(wall on the edge ),为什么选不起来呢,谢谢解答。

网友:
请上图来说明!

网友:
同时选择两块板外表面 或者内表面?  没有图 只能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