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画面如何转成图片?

楼主(2009-12-21):
CATIA 零部件设计平台下, 我 如何把画好的零件转换成图片格式,可以粘贴到WORD文档里呢,谢谢解答。

网友:
直接截图就可以,就是图片大了一点,不过挺清楚

网友:
也可以直接保存为tif格式图片!

网友:
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

网友:
调整好角度截屏,再放到WORD里后进行编辑就可以了,想要多大就多大。

网友:
推荐一个截图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