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型号里数字的意义---请教

楼主(2009-12-21):
请问
( o; X3 `; [( k( O油泵的型号是VPVC-F20-2-03。这种型号里面的F20,2,03,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
找油泵的生产厂家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型号只能对相应生产厂家的样本,不同的厂家含义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
运气好的话能在网上查到  运气不好只能找产家的样本看了

网友:
找到厂家打电话问下就好了

网友:
找厂家呀!

网友:
前面的20应该是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