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链轮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链轮的齿根圆是不是一定是节圆减去辊子直径 ?  是不是可以少于那个数  ?另外最大齿根距离是不是一定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来咯  ?  假设我的是奇数齿的?

网友:
链轮的齿根圆是不是一定是节圆减去辊子直径 ?
好像不是吧

楼主:
谢谢   还请给位高手积极的回答

网友:
滚子链的基本参数有四个:
链轮齿数Z   链条的节距P   排距Pt   滚子外径d1
齿根园直径df=d-d1(等于分度圆减去滚子直径)

齿形链的基本参数有三个:
链轮齿数Z   链条的节距P   齿形的锲角
齿根园直径不等于分度圆减去滚子直径,此处公式较复杂,无法列出,请自己查资料

网友:
滚子链链轮的齿根圆直径,是节圆减去辊子直径,无论是偶数齿还是奇数齿都是如此。你为什么想要减小链轮的根径?明确地告诉你,根径减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链条有一定的规格尺寸,它是不会因为你的根径减小而贴到齿根圆上的。而是会浮在原来规定标准的尺寸上。
    说起这个问题,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刚刚参加工作,干了几个月的钳工,就想把家里的一辆自行车修一下,那辆自行车是一辆进口的倒轮闸的车,小链轮坏了一个齿,于是我就想把所有的齿都用锉刀向下锉深一些形成新齿,等我锉好齿后,还没等安装,让我师傅看见了,他告诉我这样修是不行的,链轮已经废掉了。过后我才反应过来,将齿向下锉,相当链轮的节距变小了,但是链条的尺寸没有改变,自然是无法使用了。在这一点,链轮与齿轮是不同的,齿轮如果需要微小改变中心距,或是在中心距不变的情况下微微改变啮合的齿数,可以使用齿轮的变位技术调整两个齿轮的参数,但是链轮不同,因为与链轮相啮合的链条是标准的,不能因你的链轮的改变而改变链条。也就是说,要想改变链轮的尺寸,只有改变齿数重新计算相关尺寸,或是选用不同的链条节距或其它的链条型式。

网友(点评):
事实胜于雄辩啊!

网友:
长知识了又

网友:
链轮的齿根圆就等于节圆减去链条辊子直径。
根径略小?小到什么程度啊?只能小到允许公关范围之内,否则正如5楼所说的,变成为一只磨损失效的链轮,不能用了。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 我自己补充下 我用的标准是输送链  GB5269-1999

楼主:
滚子链链轮的齿根圆直径,是节圆减去辊子直径,无论是偶数齿还是奇数齿都是如此。你为什么想要减小链轮的根径?明确地告诉你,根径减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链条有一定的规格尺寸,它是不会因为你的根径减小而贴到齿根圆上的。而是会浮在原来规定标准的尺寸上。
    说起这个问题,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刚刚参加工作,干了几个月的钳工,就想把家里的一辆自行车修一下,那辆自行车是一辆进口的倒轮闸的车,小链轮坏了一个齿,于是我就想把所有的齿都用锉刀向下锉深一些形成新齿,等我锉好齿后,还没等安装,让我师傅看见了,他告诉我这样修是不行的,链轮已经废掉了。过后我才反应过来,将齿向下锉,相当链轮的节距变小了,但是链条的尺寸没有改变,自然是无法使用了。在这一点,链轮与齿轮是不同的,齿轮如果需要微小改变中心距,或是在中心距不变的情况下微微改变啮合的齿数,可以使用齿轮的变位技术调整两个齿轮的参数,但是链轮不同,因为与链轮相啮合的链条是标准的,不能因你的链轮的改变而改变链条。也就是说,要想改变链轮的尺寸,只有改变齿数重新计算相关尺寸,或是选用不同的链条节距或其它的链条型式。
你这个有些不一样把  你的齿本来已经坏了  在加工的话  只能导致节圆等等多变了  而我的是标准的  应该不会出现你那样的问题的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还有的话我请哪个师傅告诉我  最大齿根距离的求法是不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那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