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锥、中锥、底锥有哪些差别?

楼主(2009-12-21):
车间在攻丝时经常断丝锥,查阅相关资料,丝锥有初锥、中锥、底锥之分,俗称头锥、二锥、三锥。可在攻丝时这三种丝锥如何选用?还是一个丝孔必须用三个丝锥才能加工完成?

网友:
不一定,如果工件比较重要螺纹又较深或者加工难度大最好两到三次攻丝,一般的工件一个丝锥就够了。

网友:
主要是分配加工量,小直径的一般就只有底锥,直径越大只用底锥,有时就加工不动的。另头锥比较容易攻进去,校正丝锥端正

网友:
一般用三个丝锥都是手工攻丝的,机用一般没有。

网友A:
手工攻丝,一个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直径在20以下的话,只用底锥可以吗?螺纹孔要求一般。如果可以的话,底孔按标准选,还是略大一些呢?

网友:
一般8以下的只用底锥,基本都用头锥,二锥。按标准选

网友:
看材料,孔径,深浅而定!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底孔都要比标准小一点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A:
手工攻丝,一个即可

大的螺纹得份几次的

网友:
貌似只是手动攻丝才会出现这几种分发,机加工就是先钻孔再攻丝

网友:
手攻碰到比较大的还是采用头攻和二攻比较合适!机工感觉不需要这么做,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一般手用丝攻都是两个一起,一个前面倒锥部分比较大,有利于丝攻的攻牙,用这个丝攻攻到低,你的螺纹孔的有效长度还是不够,必须用另一把丝攻回攻一下来保证螺纹的有效长度。这是手用丝攻为了便于攻牙而分为一锥和二锥。一般机用丝攻都是以一次性攻到位为主,如果孔很深,丝攻质量有点次,机攻一半,剩下的手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