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如何改变将软件默认的第三角改成第一角?

楼主(2009-12-21):
proe工程图中如何改变将软件默认的第三角改成第一角?
这个问题问我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
在绘图模式下:
文件-----属性 -----绘图选项
找到projection_type   把值改为first_angle  ,  然后点 确定 保存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对,但是我想要永久的改应改怎么做呢?
您的方法好像只能用一次,新建一个之后就又恢复第三角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对,但是我想要永久的改应改怎么做呢?
您的方法好像只能用一次,新建一个之后就又恢复第三角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提的好,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设置为永久使用。

网友:
更改配置文件就能实现。
就拿更改成第三视角为例:
1.首先找到绘图配置文件(.dtl格式)的位置:工具----选项----- 找到drawing_setup_file,它的值就是绘图文件的路径。
2.找到配置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找到找到projection_type   把值改为first_angle  。
当然也可以在绘图模式下按二楼所说那样更改设置,然后另存一下配置文件,最后把drawing_setup_file的路径更改。

网友:
学习了,好的方法能够事半功倍

网友:
谢谢,这里高人多。

网友:
学习了,支持2楼的高人!

网友(2011-11-06):
那是  机械网可不是吹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好,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设置为永久使用。

应该是你没有把PRO-E属性中的的起始位置该成config.pro所在目录。

网友:
学习了,谢了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高人还是多啊,以后还得好好学习啊